[应用相关] 这个电路中为什么连接上Q2 就会把所有的MOS管烧毁呢?

楼主(2013-08-17):
这个电路中为什么连接上Q2 就会把所有的MOS管烧毁呢?

网友A:
楼主,应该Q1用N ,Q3用P

网友B:
你这个电路根本不可能烧毁右边的两个mos管,有那个200欧电阻,在两个mos管内阻和是200欧时,mos管有最大功耗31.25mW。也就是单个mos管最大功耗31.25mW,怎么可能烧毁呢?
所以,应该是电路没画全,请以后不要让大家猜电路

网友C:
这是什么电路?看的不太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