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调过430+CC3000没,不知道怎么测试啊

楼主(2013-08-17):
被突然扔了个任务,没弄过MSP430,也没调过WIFI。求指导:
现在给了个MSP430FRAM5739的评估板,加一个JORJIN 的CC300 WG1300模块。现在不知道怎么用这两样东西,特别是如何测试WIFI模块,应该是怎么个过程。测出来是什么效果,最好有个大神给我按着一个具体的DEMO,按调试流程给讲一个。

万分感谢,成分感谢。
TI官方的有些资源为毛注册了还是下载不了

网友A:
调信号最好用示波器

网友B:
TI上面的评估板一般有例程的,你可以参考下。没玩过,帮顶

网友C:
我也帮顶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上面的评估板一般有例程的,你可以参考下。没玩过,帮顶

按着TI wiki上的流程得下一些软件,可那些软件竟神奇地在美帝商务部进出口管制中,下个软件得申请,申请了得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下。

网友D:
等软件下载审核是非常蛋疼的,建议有**的就用,也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软件下载审核是非常蛋疼的,建议有**的就用,也帮顶。

真是个蛋疼的事

网友E:
还有这种情况,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这种情况,长见识了

不知道,之前没用过TI的东西,或许是不会用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