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单片机判断按键单击或双击

楼主(2013-08-17):
/*****************************
        用单片机判断按键单击双击,自己写的,实现不了,LED1可以亮灭,LED2不行,
以下是部分程序:
*********************/
if(key == 0)                 //假设有键按下时 key = 0 。
{                       //发现按下按键
   Delay(10)            //延时约10ms
   if(key == 0)
   {                         //确认第一次按下
     while(!key);       //等待释放
     Delay(100)         //多延时一会,约100ms
     if(key == 0)
      {                        //确认第二次按下
        LED2=~LED2;
      }
      else
     {
        LED1=~LED1;
     }
   }
}

网友A:
延时100mS太苛刻,人手操作不到此时刚好被按下

网友B:
100ms这个时间你怎么确定的啊?改大些试试,500ms

网友C:
分层啦兄弟
1. 请事先一个按键扫描程序,去抖动时间为30ms左右即可。
判断按下、弹起两个事件。

2. 然后封装一层判断两次按下事件的间隔时间。随便你爱怎么判断就怎么判断。

网友C:
给你个伪代码,几天后来检查你的作业
void key_scan_10ms(void)
{
   1. 读入io电平,去抖动

   2. 判断按下 还是 弹起

}

网友D:
这程序写的,苦等100ms.天大的浪费.单片机能干的事情不多了

网友C:
不要delay硬延时了,把key_scan_10ms(void),每10ms执行一次即可。

网友E:
对于初学者,就让他用delay延时吧!!100毫秒太小,加大到1秒,再判断是否离开,就行了嘿嘿嘿

网友E:
你可以建立一个标志位,来判断按下欲离开。

楼主:
delay延时到200-400毫秒测试,双击功能可以实现,但每次双击的同时单击的功能也会有,不知要怎么改?

网友F:
标志位是好东西啊

网友G:
基本逻辑是不是有错误啊!
1,有按键;
2,等待,直到无按键;
3,延时100ms,判断是否有按键进行逻辑处理;这里100ms要很快啊。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while循环的等待。

刚刚开了一个别人发的邮件,建议用定时器处理等待,这样不占用CPU资源,说的很有道理。

4楼兄弟说的也很有道理,将业务和逻辑进行分开。

网友H:
if(key == 0)
      {                        //确认第二次按下
        LED2=~LED2;

             while(!key);    //////加上这一句就好了。不会出现单双击同时执行了。
      }
      else
     {
        LED1=~LED1;
     }

不过,建议楼主还是利用定时器中断来处理此类功能。
不然,死等的时间太长了。浪费了单片机很多精力。

网友I:
标志位好东西,还可以防止误操作

网友J:
定时扫描+ 标志位状态机. 这种直接延时的做法. 也只有书本上才有,用来忽悠人

楼主:
加上13楼补充的
while(!key);    //////加上这一句就好了。不会出现单双击同时执行了。
可以了,
但不知版主说的伪代码是怎么写的?

网友K:
把两次按键之间时间定义为若不大于0.5秒则视为双击。

网友L:
很简单,检测两次键的间隔,判断其值。就是单键时,执行会有点点滞后,取决与判断双击的时间间隔。
一般可以判断单击、双击、长按。。。。

网友M:
“小朋友”的程序没有问题,是操作的问题。你手按下按键后不要松开,然后颤抖一下,按下按键的那个手指就可以了。

网友N:
19楼正解,但你这一抖还是要符合100mS的要求,不然,LED2还是不理你的,说不定你这一抖100mS还是过去了,呵呵.

网友O(2013-12-09):
看到当年的自己啊

网友P:
对于标准51,100MS可以执行10万条指令,如果用汇编写,一张纸写100条指令,可以写满1K页纸,可以出版一本500页的书,估计可以卖30~50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