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mory map prevented read of target memory 问题

楼主(2013-08-18):
做的是一个图像特征提取算法 用的dm6446 但是软件仿真 没有问题  到硬件仿真 进行到一个数组赋值 就提示这个数组memory map prevented read of target memory  小白 一个求大大们解释

楼主:
具体错误是这样memory map prevented read of target memory at 0x0000000  我在坛子里面看的错误是是代码越界 要改起始地址  不知道咋改啊 我的cmd是开发板自己生成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儿有解释  慢慢看
http://e2e.ti.com/support/dsp/c6000_multi-core_dsps/f/639/t/199584.aspx

这个讲的还是蛮好的,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讲的还是蛮好的,谢谢啦

问题解决了   记得分享哦

网友C:
你的cmd文件贴出来看看。

网友C:
一般DSP指针指向那些reserved的memory时,就会出现上面的错误。

网友D(2014-01-07):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我把CMD文件贴出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我把CMD文件贴出来了

有没有看看3楼给出的网址链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看看3楼给出的网址链接

看了,更改过了还是没有用:(

网友D:
这是我的程序,总是在给指针pdTmp分配空间的时候出现内存泄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