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有源高通滤波器调试问题(已解決)

楼主(2013-08-18):
调试说明:
  运放为LF353M,二阶有源高通滤波器,截止频率112Hz

    供电电压为+5Vin,-5Vin,经过π型滤波器,转化为实际给运放供电电压+5V,-5V。由于是数字板,经过π型滤波器后出来的是数字地,和运放的模拟地通过0欧姆电阻或磁珠(两个都试了)一点接地。
运放为LF353M为双运放,调试时,确定已经和后级断开。

调试记录:
信号源安捷伦33220A,频率10kHz,直流偏置0V
1、当输入信号<=7Vpp时,输出信号完全正确,而且频响也完全正确。
2、当输入信号为8Vpp时,信号负半周期明显削波;
信号形状基本正确,有一点点的变形,很不明显;

3、当输入信号为8.5Vpp时,输出信号负半周期出现尖峰;

4、当输入信号为9Vpp时,输出信号完全不正确;

调试分析:
1、经查看,经过运放直流偏置基本为0
2、当逐渐增加-5Vin供电电压至-6.5Vin时,波形会逐渐的恢复正常。
3、换了相同型号运放,仍然如此;
4、滤波器两个电容换成2.2nF,截止频率5.1kHz,仍然如此。
    以前调过很多二阶有源高通滤波器,如果输入信号过大的话,超过了运放供电电压范围,波形形状不会变形,出现的是仅仅是正负周期两个削波。
    跪求达人指点迷津!

楼主:
經過Multisim仿真,結果和實際測量差不多。
經高人指點,要想達到供電電壓輸出範圍,需要軌到軌(rail to rail)的運放。

网友A(2013-09-26):
十分不错 学习了 谢谢 啊

网友B:
看过 ,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