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3-08-18):
MOSFET驱动变压器(图1),两个MOSFET的驱动信号为10kHz,占空比为20%,二者相位相差180度。
Q1导通时,变压器初级第一个线圈两端电压不变,因此其电流应该线性上升。
而实测结果却不同,如图2所示(CH2为Q1的漏极电压、CH3为电源电流,CH1为栅极驱动信号),为什么Q1导通时电源电流不是线性上升,而是出现先快速上升后快速下降并有小幅震荡?

网友A:
楼主先看看电磁原理教科书吧!…………???

网友B:
MOS管能这么驱动吗?栅极电容没有快速放电回路,关闭时间会很长。

楼主:
同样的驱动电路,换了另外一款变压器,则MOSFET导通时电流则是线性上升的。

网友C:
有很多原因
1. 电路寄生电抗, 包括信号和地环路各种杂散的阻容感, 在外部大的激励下引起的震荡. (需要解决)
2. 测试问题, 示波器探头及相关附件包括接地环路, 在大信号的激励下引起的震荡.  (假信号)

楼主:
是不是说MOSFET导通时电流线性上升才是正常工作状态?而我测得的波形表明其工作不正常?(排除示波器测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