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OP07仿真问题

楼主(2013-08-18):
为什么OP07的输出脚开始就是2.2V????(PS:单电源可以供电的,别把问题纠结这里,其他方面),实在想不通啊,这样的输出可以做精度不是很高的AD采样吗?

网友A:
“单电源可以供电的,别把问题纠结这里,其他方面”
问题就在这里,怎么“其他方面”?

“为什么OP07的输出脚开始就是2.2V?”
因为OP-07这种型号的运放,输出端不能低于电源负端再加2.5V左右,或者说输出端总要高于电源负端2.5V以上。

网友B:
单电源可以供电,但是器件本身不是rail-rail的,摆幅受限

楼主:
那如果AD采样,会影响结果吗?精度要求不会很高的。有什么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可以供电的,别把问题纠结这里,其他方面”
问题就在这里,怎么“其他方面”?

这样啊,那我这个只需要采集一个正弦信号的正的部分,LM358可以的,现在提高精度用OP07,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输出完整波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电源可以供电,但是器件本身不是rail-rail的,摆幅受限

那如果再经过耳机滤波,就是OUT输出,单片机AD采样,会影响结果吗?精度要求不会很高的。有什么方法改进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可以供电的,别把问题纠结这里,其他方面”
问题就在这里,怎么“其他方面”?

好像是这个问题,但是加多少伏合适啊?而且板子上只有9V,5V,3.3V 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可以供电的,别把问题纠结这里,其他方面”
问题就在这里,怎么“其他方面”?

加了-2.2的负压后,结果就是这样了,但是怎么弄出个-2.2的电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啊,那我这个只需要采集一个正弦信号的正的部分,LM358可以的,现在提高精度用OP07,那有什么办法可 ...

LM358输入允许到电源负端,输出也近似可以达到电源负端(实际上有几十mV电压)。OP-07输入不允许到电源负端,输出也不能到电源负端。
你的电路,无论用多么精密的运放,也精密不起来。因输入端串联了一支二极管,该二极管的压降未予考虑。
可以考虑采用单电源轨到轨运放。最好到本版“十种精密全波整流电路”那帖里面看看,该帖现在置顶,里面有个图10,估计比你的电路强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输入允许到电源负端,输出也近似可以达到电源负端(实际上有几十mV电压)。OP-07输入不允许到电源负端 ...

里面那个图10我仿真过了,它好像是负的部分也保留了,我现在是把负的部分去掉啊。那我在4号脚接个2.2V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可以供电的,别把问题纠结这里,其他方面”
问题就在这里,怎么“其他方面”?

我想结贴的,可是结不了啊,都提示分数分配错误啊,,想给你30分的。。顺便我想请教下大神,我OP07不用了,能否推介一块芯片,精度比LM358高点,单电源供电的,价格不要太贵。。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结贴的,可是结不了啊,都提示分数分配错误啊,,想给你30分的。。顺便我想请教下大神,我OP07不用了 ...

你的电路精度最大的问题是选错了电路结构,二极管造成的误差才是最大的误差,远远超过运放的误差。
LM358的精度不是瓶颈,不要在上面纠结了。
你应该纠结的是电路的结构。

网友:
肯定噻,这个电路将静态工作点也放大了啊。

网友:
量一下运放,两输入端电压,自己慢慢想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里面那个图10我仿真过了,它好像是负的部分也保留了,我现在是把负的部分去掉啊。那我在4号脚接个2.2V可 ...

若是只要正向部分去掉负向部分,那更简单。用LM358即可。
运放接成普通同相放大器,但使用单电源。运放同相输入端串联一支电阻(首帖图中有一支330欧电阻),同相输入端经一支萧特基二极管接地,萧特基二极管负端接运放同相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只要正向部分去掉负向部分,那更简单。用LM358即可。
运放接成普通同相放大器,但使用单电源。运放同 ...

大叔,手头没有LM358,我选用了OPA2333,搭建了如图的电路图,并且输出波形也对的,可是后面二阶滤波出现问题,电阻电容改怎么配置啊???波动有点大··

就是后面的滤波怎么弄???

楼主:
大叔,我这个是要AD采样显示在液晶屏上面的,我仿真过,四阶是比较平缓的,三阶也还行,但是时间会不会久啊?大概能多久显示呢?还有一个问题很奇怪,用LM358输出电压跟OPA2333差不多,都是正的变两倍,负的变0,但是二阶滤波后,LM358平稳的电压有1.5V左右,而OPA2333只有0.6V左右,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叔,手头没有LM358,我选用了OPA2333,搭建了如图的电路图,并且输出波形也对的,可是后面二阶滤波出现 ...

从波形图上看,你输入频率是50Hz。滤波部分,要求对直流成份衰减尽量小,对谐波衰减尽量大。谐波中最难滤除的是二次谐波(图中“波动有点大”的正是二次谐波为主)。
如果后级输入阻抗足够大,那么这样的滤波电路对直流衰减是很小的。但需要注意响应速度问题。滤波截止频率太低,会造成响应速度很慢,即图中倾斜上升那段时间太长。目前1k和10uF大致合理。
以你的情况,二阶肯定不能达到衰减足够大的要求。估计至少三阶,甚至可能要用四阶或更高阶。

前面提到过的运放同相输入端的萧特基二极管不可少。该二极管应该接在16楼R2位置。仿真没有问题,不见得实际电路不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波形图上看,你输入频率是50Hz。滤波部分,要求对直流成份衰减尽量小,对谐波衰减尽量大。谐波中最难滤 ...

大叔,我这个是要AD采样显示在液晶屏上面的,我仿真过,四阶是比较平缓的,三阶也还行,但是时间会不会久啊?大概能多久显示呢?还有一个问题很奇怪,用LM358输出电压跟OPA2333差不多,都是正的变两倍,负的变0,但是二阶滤波后,LM358平稳的电压有1.5V左右,而OPA2333只有0.6V左右,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叔,我这个是要AD采样显示在液晶屏上面的,我仿真过,四阶是比较平缓的,三阶也还行,但是时间会不会久 ...

这个不知道。
你在16楼说过“手头没有LM358”。又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道。
你在16楼说过“手头没有LM358”。又有了?

大叔,没有LM358,我用OPA 2333了,仿真三阶滤波后是这个图形

这样的平滑度能接受吗?时间上三阶比二阶多出的时间咋么样?谢谢啦(PS:电压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叔,没有LM358,我用OPA 2333了,仿真三阶滤波后是这个图形

这样的平滑度能接受吗?时间上三阶比二阶 ...

“这样的平滑度能接受吗?”
能否接受,你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