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op07的供电

楼主(2013-08-18):
今天看了个电路,OP07的供电是+24V  -5V,可是datasheet里写的是最高电压是±3V至±22V。
  资料里的“工作电源电压范围是±3V~±18V;OP07完全可以用单电源供电,你说的+5V,-5V绝对没有问题,用单+5V也可以供电,但是线性区间太小,单电源供电,模拟地在1/2 VCC. 建议电源最好>8V,否则线性区实在太小,放大倍数无法做大,一不小心,就充顶饱和了。我一直用+12V,-12V双电源供电。”
  电源刚开始看,很不懂,特来求教。在线等大神来解答。
如果我是+15V  -5V供电行吗?

MRXJ`OJ_PFR}~%~`)O33Q8O.jpg (77.81 KB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老师,可以讲一下吗?:)

网友B:
+15V和-5V供电的话,就是输出的波形幅度正向最高到12V左右,负向-3.8V左右,所以你看你需要处理的信号是否在这个范围,超出了的话就是一条直线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V和-5V供电的话,就是输出的波形幅度正向最高到12V左右,负向-3.8V左右,所以你看你需要处理的信号是否 ...

“输出的波形幅度正向最高到12V左右,负向-3.8V左右”这个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A:
根据规格书中的数据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