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440如果使用了余弦函数,除了包含math.h,还应该连接什么库?

楼主(2013-08-18):
如题 如果我在2440里面使用了cos函数,编译的时候会出现undefined reference ‘cos’,应该是缺少了某个库的原因吧;我怎么连接这个库呢
上网搜索说添加一个-lm   但是我在makefile这样添加arm-linux-ld -Ttimer.lds -o timer_elf $^ ${LIBPATH} -lm  提示找不到-lm

网友A:
需要自己下载添加吧,这和处理器没关系。

网友B:
gcc 里面有这个数学函数库。

网友C:
要么找到这个函数库在哪里
要么换一个g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