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电路的逻辑出现错误?

楼主(2013-08-18):
我使用quartus的ip核生成了一个fft的核,顶层文件直接修改的自动生成的fft_tb.v测试分支文件,在使用signaltap监测时发现end_test这个信号有问题,在代码中对它的赋值只有一下这一段: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_n == 1'b0)
          end_test <= 1'b0;
        else if (end_input == 1'b1)
                         end_test <= 1'b1;
end

但是虽然end_input这个信号一直是0,但是只要放开reset键,end_test信号就会自动变高,导致程序无**常运行,不知道这样的问题是由于什么原因啊?应该如何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有问题找猴哥。。@GoldSunMonkey   不过猴哥擅长赛灵思的,你的是altera的哎。。。我也不懂。。。

网友B: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_n == 1'b0)
          end_test <= 1'b0;
        else if (end_input == 1'b1)
                         end_test <= 1'b1;
        else end_test <= 1'b0;
end

试试上面的,将else if else,这种条件语句补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