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场通讯(NFC)] 433MHz板载天线实例

楼主(2013-08-18):
使用CC1101做433收发时,使用的PCB板载天线,此天线线长为17.4cm。另外需要搭配L1(16nH),L2(39uH)。此天线经网络分析仪测定,谐振点在433MHz附近。使用效果很好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542773068\QQ\WinTemp\RichOle\1I@JW[EW7CF]`WBA@~(22(N.jpg

网友A:
mark

谢谢

网友B:
NFC的应用?LZ距离可以做到多少。

不好意思,我还没做过NFC

楼主:
引用 网友B:
NFC的应用?LZ距离可以做到多少。

NFC是近场通信,一般稳定通信距离在10cm以内

网友C(2014-01-23):
地的大小如果有变化的话,匹配也要做相应的调整

网友D:
能否共享一下PCB图?谢谢

网友E(2017-11-08):
天线宽多少

网友F(2018-03-07):
都没说天线是怎么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