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共模信号可以通过滤波电容滤掉吗?

楼主(2013-08-18):
求高手通熟的解释一下共模,差模,老是不理解这个问题。我理解差模是运放输入端的差进行放大相当于是3-2=1进行放大。而共模则是输入端的交集进行放大。相当于把2  进行放大。我理解的正确吗?

网友A:
电容可以滤掉共模信号。但你的要求,应该是滤掉共模信号但保留差模信号。“滤掉共模信号”和“滤掉共模信号但保留差模信号”可不是一回事。

通常认为这种情况下共模信号是2.5unit,即(3unit+2unit)/2。

至于“交集”,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可以滤掉共模信号。但你的要求,应该是滤掉共模信号但保留差模信号。“滤掉共模信号”和“滤掉共模信号 ...

对于运放来说,两输入端总是存在共模成分即两输入端信号相加除2。差模成分是两输入端之差。是吗

网友B:
可以算一算差动放大电路对共模的放大倍数,和对差模的放大倍数,可以看出,差模增益与RC有关,而共模增益还和RE有关,一般差动放大电路的RE很大,致使共模增益很小,或者用恒流源做负载,会使共模增益趋近0

网友C:
双端输入双端输出的运放有木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双路输入双路输出的运放有木有.....

那叫双运放。例如LM358。

pjy
哎呀,是不是差分输入差分输出?运放的原型电路.

网友D:
是指单个运放,正负两端输入,又两端输出,即平衡输入平衡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