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教下IP核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3-08-18):
module fft (
        clk,
        reset_n,
        inverse,
        sink_valid,
        sink_sop,
        sink_eop,
        sink_real,
        sink_imag,
        sink_error,
        source_ready,
        sink_ready,
        source_error,
        source_sop,
        source_eop,
        source_valid,
        source_exp,
        source_real,
        source_imag);

        input                clk;
        input                reset_n;
        input                inverse;
        input                sink_valid;
        input                sink_sop;
        input                sink_eop;
        input        [11:0]        sink_real;
        input        [11:0]        sink_imag;
        input        [1:0]        sink_error;
        input                source_ready;
        output                sink_ready;
        output        [1:0]        source_error;
        output                source_sop;
        output                source_eop;
        output                source_valid;
        output        [5:0]        source_exp;
        output        [11:0]        source_real;
        output        [11:0]        source_imag;
endmodule
这个我怎么知道每一个输入输出该怎么使用呢?在哪个文件里面有说明?

网友A:
生成IP核是有相应的datasheet,在这个文档上有如何使用

网友B:
Xilinx ip在生成的时候,左下角有个datasheet按钮,打开会有对应ip的datasheet,里面有每个接口的含义,以及使用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