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的一个普通IO口实现按键和指示灯的控制

楼主(2013-08-18):
想用单片机的一个普通IO口实现:当按键按下时,led亮,再次按下时,led灭,如此循环~~哪位大侠知道程序怎么编啊,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IO口不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不够用吗?

是的,而且按键和指示灯是一个模块,单片机是另外一个模块,可以分开的。灯灭时我想给单片机口一个方波(通过调节占空比来设置灯的亮度,即微亮状态,而不是完全灭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而且按键和指示灯是一个模块,单片机是另外一个模块,可以分开的。灯灭时我想给单片机口一个方波( ...

可以复用。

楼主:
不明白,不知道怎么编程序,请师傅指点

网友A:
if(key==0)
{
   if(x==0)
   {
      x=1;
    }
   else
   {
      x=0;
    }
}

if(x==0)
{
   led=0;
}
else
{
   led=1;
}

楼主:
key,x,led之间有什么关系吗,还有就是IO口只有一个,设置io口时又是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key,x,led之间有什么关系吗,还有就是IO口只有一个,设置io口时又是怎么设置呢? ...

x是一个变量
led 和key 都是一个IO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f(key==0)
{
   if(x==0)

没有消抖哦。。。

网友D:
不能这样用吧。

网友E:
这个电路不能实现这个功能吧,只要口设置为输入,LED就会亮

网友F:
可以复用,按键扫描的时间设短一点,不影响LED的显示,市面上那个遥控电风扇其实显示LED和按键就是共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是一个变量
led 和key 都是一个IO口。

能再详细点吗,好像不行哦

网友G:
按键通过10K电阻接地,LED通过470欧电阻接VCC,分时控制

网友H:
输入和输出可以复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再详细点吗,好像不行哦

电路要改一下,按14楼那样...

网友I:
错误的原理图,永远无法实现。

网友J:
这样子灯会亮吗?电流够吗?只是仿真吗

网友K:
把按键改成开关吧,楼主这样明显是冲突的逻辑。说不通的

网友L:
LZ的按下键,LED就会灭掉。我用STC倒是做过,键与LED不会有明显干涉。

网友M:
功能上还是可以实现的,看要求是不是很严格,IO初始化为输出低
每隔10ms设置为输入检测按键,
1、在LED亮的状态下按键按下会导致LED灭(也不影响逻辑,反正亮的状态按键就是该灭)
2、设置为输入瞬间如果LED在灭的状态可能LED会闪一下(检测按键时间要尽量短,一般就是us级别的,不会很明显)

网友N:
这种现象在横多设备中都有,比如遥控的开关不就是一个按键吗?解决上面的办法横简单,楼主可把你现在的程序给我,我帮你看看、改改,告诉你问题出在哪,当让了你也可以加非门,把LED的信号‘非’一下再给按键,程序只管把案件的状态再给LED,不过只讨论程序,这种方法不要用。我的QQ;42955683

网友N:
你这图画的有问题吧,以你的图看,是不是想实验动态扫描中片选接按键的电路。

网友N:
是不是想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O:
思路可行,电路有错

网友P:
这个图,吧、不够理想,14#的图比较好

网友Q:
够用了吧

网友R:
用个自锁开关不就不就搞定了!
理论是没有问题的,但很可能你的灯的亮度会有问题,要加一级三极管驱动会比较好。并且可以在三极管的基极增加一个小电容去除灯的闪烁。

网友S:
赞成楼上观点,硬件比软件好解决的多,也稳定。

网友T:
LED用负逻辑,=0时亮,=1时灭。就是14楼的办法。
给个定时中断,比如20ms一次,迅速变高检查一下按键的状态再返回。应该不会影响到LED的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的按下键,LED就会灭掉。我用STC倒是做过,键与LED不会有明显干涉。

是不是改成STC就可以啊,图上的电阻参数可以改,只要功能上能实现就可以。我见别人做过,是可以实现的,可是不知道程序怎么编。

网友:
led取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功能上还是可以实现的,看要求是不是很严格,IO初始化为输出低
每隔10ms设置为输入检测按键,
1、在LED亮的 ...

要求不严格,只要功能上能实现就可以了,而且灯灭的状态其实不是完全灭,而是微亮状态(此时io口输出的是个占空比较低的方波)

网友U:
如果单纯要达到你的功能,直接用开关不就OK么

网友V:
以前网上看到的这个,PROTEUS可以实现,电路为#14

可以在一个口上同时实现两种不同功能。举例:1S的工作周期,其中990ms做输出用来点亮指示灯,10ms做输入检测外围信号,灯灭10ms人眼是分辨不了的,这样就实现了一个口同时支持两种不同的功能。

网友W:
在6楼的两次回复合并修改了一下
sbit led=P1^7;
sbit key=P1^7;
unsigned char x=0;//临时变量,用于判断按键按下led的亮灭状态
while(1)
{
  key=1;//由于端口复用,所以如果灯是熄灭状态时(即key=0),需要先将端口重新设置为输入,以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if(key==0)
{
   if(x==0)
   {
      x=1;
    }
   else
   {
      x=0;
    }
}

if(x==0)
{
   led=0;
   delay();//适当延时一下,保证视觉暂留并充当按键消抖
}
else
{
   led=1;
   delay();//适当延时一下,保证视觉暂留并充当按键消抖
}
}总结一下,这个复用的端口其实一直在循环判断,只是灯亮的时候是key=1(端口输入设置)到led=1的变换;灯灭是key=1到led=0的变换,但由于延时led=0占主要部分,key=1时间很短所以感觉不到

网友X:
这样不行的,一上电灯就会亮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A:
x是一个变量
led 和key 都是一个IO口。

我看看我觉得不行啊,按你的电路图,只有p口为低电平才会点亮的,这样就不能检测键是否按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Y:
我看看我觉得不行啊,按你的电路图,只有p口为低电平才会点亮的,这样就不能检测键是否按下 ...

电路是不太可能实现...

网友Z:
定时扫描按键,,,只要不感觉LED闪烁就行了,,,,,,,,,,

网友N:
看STC15文档,有详细介绍这种使用方法

网友AA:
21 楼说法不错。

网友AB(2014-01-23):
原理图错误,按键和显示要通过电阻隔离开来,要不然会相互影响!

网友AC:
你这线路有问题,不能量产;P按键一直按住,灯就永远亮不了!

网友AD(2016-06-23):
这个电路错了,一按按键,电都放光

网友AE:
多个按键共用1个IO容易出错,实践告诉了我,建议LZ考虑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