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急求 红外发射和接收二极管R1和R2计算公式,详细的。

楼主(2013-08-18):
急急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算吗

网友A:
你这个电路要干啥?算电阻的目的是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要干啥?算电阻的目的是干什么?

当手指放在红外线发射二极管和红外线接收二极管中间,随着心脏的跳动,血管中血液的流量将发生变换。由于手指放在光的传递路径中,血管中血液饱和程度的变化将引起光的强度发生变化,因此和心跳的节拍相对应,红外接收二极管的电流也跟着改变,检测脉搏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要干啥?算电阻的目的是干什么?

他是想调节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是想调节灵敏度。

对 ,算出合适的电阻,提高灵敏度

楼主:
特别是那个R2

楼主:
我要焊电路了 ,   有没有人会算。

网友A:
这个比较困难吧,这玩意感觉需要一些专业知识
另外发光二极管和接收二极管的特性也要比较清楚才行

楼主:
我上网查了 半天的资料,没有资料给出计算公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 ,算出合适的电阻,提高灵敏度

搞两个电位器,调节实验,没有计算方法。

网友C:
1、R1根据发光管的电流电压计算。R1=(Vcc-Vd)/Id。
2、R2与发光管、接收管的性能以及光线传输路径的衰减有关,直接实验更方便:调节R2使得R2两端的电压为Vcc的1/2~1/3比较合适。

网友D:
[em:12:][em:12:]

网友E:
为什么不接个电位器调试一下呢?小弟新手,愚见一句

网友F:
.还能这样子做的

网友G:
实现上述功能不容易,你还要考虑手指所放的位置不同造成不准确;还有一个是必须保证发射二极管要有足够的发射功率,足以穿透手指;

网友H:
那个电阻就起个限流作用,你加一个1K一定没有问题,不行在调整

网友I:
同意13楼的看法

楼主:
老师,帮忙搞出来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