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dspic的PORTE口的写操作

楼主(2013-08-18):
用的DSPIC33EPMU806芯片,在对E口相关的TRISE和ANSELE寄存器进行相应的设置,发现对E口写操作出现问题,像其他的B口,C口等都是只要对这两个寄存器设置后,就可以写操作了,E口就不行。且只对E口的某位写的话可以,但是对多个的话就不行,难道相互之间还有干扰这一说?

请大神们帮帮忙~~~谢啦~~

网友A:
有些口有其他的复用功能,这些复用功能在复位时是默认打开的,需要把这些功能先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