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B类功放电路,求解。。。求大牛

楼主(2013-08-18):
关于这个三极管驱动MOS管不是很理解,为什么100R的电阻上要加1000uF的电容稳压,而PNP的三极管直接接100R的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地方来的电路不可信,有个专题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0931&fromuid=471 ...

还有这回事??!!

网友B:
电路图是神人画的,看看PNP画的多有个性!看着别扭不?还两个N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是神人画的,看看PNP画的多有个性!看着别扭不?还两个N沟。。。。。 ...

确实两个N沟管。
为此,T1是发射极输出,T2是集电极输出。

网友B:
这样看起来是否舒服点?

T2 PNP 几个字反了,看着很不舒服。

网友D:
NPN和PNP型三极管应该是构成一个推挽式功率放大输出电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NPN和PNP型三极管应该是构成一个推挽式功率放大输出电路吧

不是。

网友:
T1和T3,T2和T4分别构成达林顿复合管吧

网友E:
这个是B类吧,怎么说是AB类呢?

网友F:
那是自举电容

楼主:
果然还是有好多不懂,我还是先照着大家的提示先查查资料吧

网友:
不懂啊!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