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mos怎么工作的

楼主:
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三极管怎么驱动MOS输出5V,12V轮流导通的

网友A(2013-08-18):
高点平  q1导通,q6导通,mos截止;
低电平  q1截止,q5导通,mos打开。

你的图看着太别扭了

好好看书  往透的看

网友B:
楼上正解.
这是很常用的采用晶体管 MOS 驱动电路. 很实用.

网友C:
电路比较实用   楼主  很不错  学学了

网友D:
楼主都会用仿真软件了,应该学会通过仿真软件分析电路,会理解的更透彻的。

网友E:
这个电路   以前用过   楼主  很不错哦

网友E:
像这些电路  一般都是现成的电路   好好消化消化   谢谢了

网友F:
进来学习一下的,这个电路设计有什么作用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