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dsp

楼主(2013-08-18):
我开始学习dsp,但几天下来,看书没什么效果,理解很困难。。
不知道是否应该买一块dsp开发板来学习,应该买什么型号的板子较好???????求指点。

网友A:
学习DSP只靠看书  真的没什么用   这个不像别的  看书又觉得复杂
所以要学习好DSP相应的开发板等是不可缺的    还是建议你买一块吧
初学者以前我建议买2812   但是现在觉得还是学习28335较好
如果你想学习数字信号处理类的  也可以考虑dsp509

网友B:
可以学一下比较流行的tms320f28335

网友C:
DSP种类很多,首先选择一块自己入门的DSP,市面上的参考书多是针对2000和5000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DSP只靠看书  真的没什么用   这个不像别的  看书又觉得复杂
所以要学习好DSP相应的开发板等是不可缺 ...

感谢,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P种类很多,首先选择一块自己入门的DSP,市面上的参考书多是针对2000和5000系列的。 ...

好的,谢谢

网友D:
学习DSP得看算法的。

网友D:
D你可以先看看数字信号处理的。

网友E:
一般是先学些外设,然后搭载bios系统,最后研究下算法,入门书籍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