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参考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3-08-18):
我用C8051F350单片机,闲单片机内部参考电压温漂太大,想接个外部参考电压,我的系统中还要用到一个DA,请问一个参考电压可以分别接到AD和DA的上当参考电压?? 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我用op07做了跟随之后接了两个器件,可以。

网友B:
最好不要直接分支,加个电压跟随器到DA

网友C:
不可以,因为参考电压是对机器本身的电压直相对照的,有波动是正常,外部电压是固定值,起不到参考作用 。

网友D:
431做两个参考便宜又好用

网友E:
将参考电压分开处理一下  不要直接挂到一个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