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问一个运放兼电源兼MSP430F5438AD采样的问题,望各位工程师解

楼主(2013-08-18):
光敏三极管接收光照强度,然后经过LM358直流耦合低通滤波器,再经过358电压跟随,送给MSP430F5438的AD采样,发现AD采样的线型电压一直有波动,并且这个波动还不小,影响后面数据分析和处理,最后用示波器观察送入AD的输入信号,发现有很多毛刺,猜测是358的供电电源引起的。

望各位工程师帮忙解答。。

顺便问一下,对一些声音信号,光信号,在前级处理中,受供电电源影响特别大,这时候电源部分怎么解决,唉,真是一大难题

谢谢。
下面上电路图,和示波器观察波形图
光敏三极管出来的是一个线性电压变化量,就是利用AD采这个线性电压量。

358直流耦合低通滤波,然后再经过一级电压跟随,送到MSP430F5438的AD采样口

上面为示波器观察波形,明显看到很多毛刺,望各位工程师解答

麻烦各位了

猜想原因所在,为LM358供电的线性电源自己做的,不怎么样,输出有纹波,可能是这个造成的。像这类信号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单片机MSP430F5438与运放的电源和地的问题,模拟电路和单片机单独分开供电,很有效的解决了问题

网友A:
这个不错  有始有终

网友B:
不错   这个   数字地与模拟地  我一直以为分开接   问题不大   今天算是有了实际的例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这个   数字地与模拟地  我一直以为分开接   问题不大   今天算是有了实际的例子了  ...

呵呵,确实是这样,以前只知道这么回事,没有在意。只有出现问题了,才能想到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  有始有终

谢谢

楼主:
对于一一些变化的微弱信号处理时,特别是要进行AD采集的时候,建议单片机和模拟电路分开供电,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区分开,否则毛刺会影响最后AD采集的结果,导致后续的信号处理无法进行。

纯属经验之谈,以后还必须认真学习,呵呵

信号处理博大精深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单片机MSP430F5438与运放的电源和地的问题,模拟电路和单片机单独分开供电,很有效的解决 ...

单独供电的话,出现的问题会更大的啊:L一般都需要共地处理的啊

网友D:
如果使用单电源供电   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   这个也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供电的话,出现的问题会更大的啊一般都需要共地处理的啊

同一个系统共地是肯定的啊

网友E:
一般  数字地和模拟地  都是分开的  楼主   这一块  多钻研钻研  就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