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S管工作原理

楼主(2013-08-18):
MOS管工作原理,是大学模拟电路教材中比较难以理解的一块,就凭教科书上寥寥数语,就能弄懂的,绝对是天才!
有的书上说的略微详细一点的,也是简单的一维分析,误差较大,与实际情形大相径庭,甚至是严重不符!
先找个“题材”,方便展开聊。(从本坛下的书,截图):

网友A:
太原理的东西, 不用太关心.
注重些器件特性就可以了

网友B:
有些模电的书,MOS方面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太原理的东西, 不用太关心.
注重些器件特性就可以了

功率微电子啊

楼主:
两种教科书的比较:

1,中文的图,“横平竖直”,看起来很“美观”:

相比较而言,老外的审美观太差了,画的图好丑。。。。

2,再看个。很明显,这个图是凭空想象,手画出来的,看上去果然很美。。。

相比较而言,下面这个图太丑了。。

楼主:
仔细观察,上面几个“假图”,哪儿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太原理的东西, 不用太关心.
注重些器件特性就可以了

同意!
当时我刚学电子学的时候,就在三极管、MOS管的内部原理上花费了很多时间,仍然学得似懂非懂。
其实这些原理对于实际应用电路没什么太大帮助。可以把后面的应用知识学好了再回头来学内部原理的。但没有一个人跟初学者说过这些。

pjy
有道理!不过,如果能够有大师指点领悟透彻岂不是更好些..

楼主:
数据造假,有点离谱了,所以不得不说。用这个教学生,就是害学生的。
下面哪个是真图(认为MOS管是理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
当时我刚学电子学的时候,就在三极管、MOS管的内部原理上花费了很多时间,仍然学得似懂非懂。
其 ...

这个得看情况来定了,如果你用的是别人方案,原理图也是手册上提供的,那就不重要了。
现在电路设计很“苛刻”,不是说出功能就行的,尤其是做模拟芯片的,必须把管子性能发挥到极致,否则会被竞争对手干掉。所以必须精通管子工作原理,当成黑匣子对待就不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得看情况来定了,如果你用的是别人方案,原理图也是手册上提供的,那就不重要了。
现在电路设计很“ ...

我是做电路设计的,不是做芯片设计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太原理的东西, 不用太关心.
注重些器件特性就可以了

是啊,我们又不是设计生产MOS的,懂得基本参数会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做电路设计的,不是做芯片设计的

估计你和crazy都是新手。
制造研究的是氧化、注入、刻蚀、钝化都工艺的。
而这里说的管子工作原理,特别是非理想效应,和设计是息息相关的,不是可有可无的,不管你是分立件设计,还是集成设计。只是侧重点略微不同罢了。
小鬼子分立件设计技术是顶尖水平,人家书里40%篇幅都是处理非理想效应的,所以人家设计出的东西健壮性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是外部特性,也就是把晶体管看成黑盒来用的。从电路设计的角度来说,这些外部特性跟氧化、注入、刻蚀、钝化没有关系。电路设计者不用关心这些特性是如何取得的,只需关心如何应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估计你和crazy都是新手。
制造研究的是氧化、注入、刻蚀、钝化都工艺的。
而这里说的管子工作原理,特别 ...

呵呵,俺确实是新手。
小鬼子的有关电路设计的书我看过几本,恕我学浅,确实没看到氧化、注入、刻蚀、钝化这类工艺跟电路设计有什么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估计你和crazy都是新手。
制造研究的是氧化、注入、刻蚀、钝化都工艺的。
而这里说的管子工作原理,特别 ...

学电路设计有点像学开车。
其实99.9%的人并不了解汽车内部的构造,不了解内燃机的原理,不了解干式和湿式变速箱的区别,但这不妨碍他们开车。他们更关心的是车的外部特性,比如油耗,动力,载重等等。
你可以说他们都是初学者,更偏激的可以叫他们傻瓜。但他们确实不需要对汽车内部了解得太多,却仍然可以把车开好,足以应付日常的驾驶。

只有0.1%的人才需要非常了解车的内部特性,比如开F1赛车的。

99.9%的电路设计者也不需要了解MOS管的沟道宽度、长度,也不需要了解如何得到这样的沟道宽度和长度。只需要了解MOS管的外部特性就可以了。就像开车的人知道踩油门就能走,踩多大油门比较合适,而不需要了解汽车里的油路是如何设计的。

楼主:
这纯粹是中文理解能力问题。

这哥们认为研究工作原理是为了制造生产MOS管的:

对此,我说不是的,两回事,制造生产研究的是工艺,而这里没有讨论工艺,只是说设计相关的工作原理:

意思很明了:制造研究的是工艺设计只研究其工作原理

到你这把意思歪解成:设计者要研究工艺
确实没看到氧化、注入、刻蚀、钝化这类工艺跟电路设计有什么关系。

狸猫换太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像13楼这样的图,确实很值得做电路设计的人来研究。窃以为,1楼这样的图,初学者了解一下,不用钻得太深。外部特性学得比较透彻了,再回头来细究1楼这样的图,可能会有所裨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13楼这样的图,确实很值得做电路设计的人来研究。窃以为,1楼这样的图,初学者了解一下,不用钻得太深 ...

对的,实际上模拟电路书籍是“中间开花”,即既不按照量子力学-->器件模型-->电路设计路线走,也不按照纯粹把管子运放等视作黑匣子--仅关注端口伏安特性路线走。所以学完“中间部分”部分后,再向下扩展--学点半导体器件物理、向上扩展--学系统知识。这样安排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学电路设计有点像学开车。
其实99.9%的人并不了解汽车内部的构造,不了解内燃机的原理,不了解干式和湿式 ...

回答的很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