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TL431问题求解!

楼主(2013-08-18):
用TL431经典应用电路,仿真一切正常,但是在实际焊出来后,电路却不行,R2 0-50K调节,电压值从2.5到3基本不动。。

网友A:
先看看三条腿对不对,接反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三条腿对不对,接反了没有。

封装就一种吧?我看着封装接的

431的封装,,脚位有很多种。。。

网友B:
不是线路接错(比如脚位搞错),就是元件参数搞错(比如470Ω用了470K,50K用了50Ω等等),或者元件本身就是坏的。否则的话大家用得都正常而只有你的不正常,那说明了什么呢?难道是RP问题?从描述2.5~3V的结果看,元件参数搞错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会不会是你的电位器问题, 电位器的不良情况也很常见

网友D:
这种小问题,自己摸索解决啊。才能提高

网友E:
楼主上张照片才好让大家猜谜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封装就一种吧?我看着封装接的

431的封装图看得懂就是功夫。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封装就一种吧?我看着封装接的

两个可能:

A:1、3脚反了。PROTEUS搭建,lm324与npn模拟tl431(tl431直接1,3反接无法开始仿真),反接后输出电压在5.29~5.98。
B:470太小,6V分压2.5V,则470/R=2.5/3.5,R=658,R越大,分在470上的电压越小,只要R超过658,431就停止工作了,因为分压低于2.5。658/50k=1.3%,转一下,431就不再分压了,这时输出可简单看作100和Rp+470的比值。

综上,你这里这么低可能是电源内阻比较大。

提一句,你的限流电阻太小,可能会导致431烧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是线路接错(比如脚位搞错),就是元件参数搞错(比如470Ω用了470K,50K用了50Ω等等),或者元件本身就 ...

元件参数设计时就错了。

网友G:
470欧姆和50k分压,楼主你自己算算能调得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可能:

A:1、3脚反了。PROTEUS搭建,lm324与npn模拟tl431(tl431直接1,3反接无法开始仿真),反接 ...

我把R1提高到500欧,470用5K代替,结果是调节只能调到2.5-3.3左右。。。我以前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基础太差哈。。求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