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简易精密AC-DC转换电路

楼主(2013-08-18):
  求简易精密AC-DC转换电路
正比关系                  求大神给力 谢啦!!!!

网友A:
绝对值积分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B:
绝对值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C:
AC 转DC你是要获得AC信号的平均值呢还是有效值啊?平均值用绝对值精密整理,有效值可以用专门的AD637这类芯片,如果频率不高的话,用ADC采样然后自己MCU计算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