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串口问题

楼主(2013-08-18):
上位机发一串数,如何在让单片机吧同样的数发回来

网友A:
接着把数据给SBUF就行了 啊
void uart()
{
        if(ser_flag==1)
                {
                        ES=0;
                        ser_flag=0;
                        for(j=0;j<57;j++)
                        {
                                SBUF=receive_data[j];
                                while(!TI);
                                TI=0;
                                delay(10);
                        }

                        ES=1;
                }

}

楼主:
我也是这样做的后来发现在上位机显示时,数据要处理才行后再能按我的意思显示,比如我发 电脑发 0123456789, 让电脑在显示 I get 0123456789    程序附上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flag,a,i;
uchar code table[]="I get ";
uchar table1[10];
int j=0;

void init()
{
        TMOD=0x20;
        SCON=0x50;
        TH1=0xfd;
        TL1=0xfd;
        TR1=1;
        EA=1;
        ES=1;
}

void ser()interrupt 4
{
        RI=0;
        if(j==10)
        {
            j=0;
            flag=1;
        }
        table1[j]=SBUF;
        j++;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for(i=0;i<6;i++)
                        {
                            SBUF=table[i];
                                while(!TI);
                                TI=0;
                        }
                        for(i=0;i<10;i++)
                        {
                            SBUF=table1[i+1];
                                if(i<9)
                                {
                                        SBUF=table1[i+1];
                                }
                                else if(i==9)
                                {
                                        SBUF=table1[0];      //   ????很是费解
                                }
                             while(!TI);
                            TI=0;
                        }
                        ES=1;
                        flag=0;
                }
        }
}

网友B:
太繁琐了
if(RI)
{
   SBUF=SBUF;
   RI=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繁琐了
if(RI)
{

大神啊 膜拜啊  膜拜啊:handshake@ningling_21

网友C:
if(RI){
    U8 c = SBUF;
    SBUF = c;
    RI = 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if(RI){
    U8 c = SBUF;
    SBUF = c;

弱弱的问,U8 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U8 什么意思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所以U8 就是unsigned char,嵌入式编程中多用。

网友E:
找一根导线,把串口的23两个脚并起来就可以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所以U8 就是unsigned char,嵌入式编程中多用。

谢谢了  意思就是符号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