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高频才要注意阻抗匹配吗?普通放大电路级间是否需要阻抗匹配?

楼主(2013-08-18):
小弟是新手,最近在做高频的东西,对阻抗匹配的概念不是很熟悉,希望大家能不吝赐教啊!谢过!

是否只有高频才要注意阻抗匹配呢?普通的运放搭建的放大电路级间需要阻抗匹配吗?

网友A:
只有频率高到传输路径与波长可比时,才存在阻抗匹配的问题,低频时候一般是努力减小源的阻抗,提高负载阻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频率高到传输路径与波长可比时,才存在阻抗匹配的问题,低频时候一般是努力减小源的阻抗,提高负载阻抗 ...

版主说的有道理,但是这样描述可能会很容易让初学者产生误解,高频信号需要阻抗匹配主要源于在阻抗不连续的地方容易产生反射,导致信号传输中损耗过大,效率很低,而且信号到终端之后失真很大,这是不利的;这里说的阻抗指的是特征阻抗,不是回路中线路的电阻;而版主说低频时减小源的阻抗,指的是内阻?不知道我理解是否正确,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电压源,一般是减小内阻;而对于电流源,则内阻做成接近无穷大,反而是更接近理想。如果是指源信号的话,当我没说哈。
如有错误,还请斑竹指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说的有道理,但是这样描述可能会很容易让初学者产生误解,高频信号需要阻抗匹配主要源于在阻抗不连续 ...

对,说得确实是对滴。

网友C:
阻抗匹配可以获得最大的功率

网友C:
一般电路的更多考虑的是最大的输入电压,所以多数要求输入阻抗远大于上一级的输出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说的有道理,但是这样描述可能会很容易让初学者产生误解,高频信号需要阻抗匹配主要源于在阻抗不连续 ...

很详细啊,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频率高到传输路径与波长可比时,才存在阻抗匹配的问题,低频时候一般是努力减小源的阻抗,提高负载阻抗 ...

受教了!!

网友D:
阻抗匹配是反射最少的匹配,不是输出最大功率的匹配。共轭匹配才是输出功率最大的匹配。

网友D:
另外,减少源内阻、增大负载电阻固然能提高驱动能力,但是也带来了容易受到附近微分电路干扰的后果。理想的情况是在消耗电流(就是调整负载电阻的大小)和抗干扰能力之间做到平衡。

网友D:
阻抗匹配有几种,对电压驱动型的电路要做好源终结(或者叫源端匹配),SDRAM的并行线前端串联的33欧姆小电阻就是这个应用。因为电压驱动型的负载通常是CMOS电路,高阻抗,所以在终端总是全反射的,只要在源端和传输线的接口处做好匹配就行了。

对电流型驱动电路主要是终端匹配。一般差分的100欧姆、单端的50欧姆,这是实际的负载和传输线在终端的匹配节点。电流型驱动电路输出端源电阻无穷大(理想),只要在终端做好匹配即可。

网友E:
反过来想:高频信号源、内阻大,能量小,…匹配是传输的重要指标!…

网友D:
阻抗不连续的地方通常有三个:

1、信号源与传输线之间;2、传输线本身不均匀(比如过孔,线忽宽忽窄,转直角弯);3、传输线与负载之间。

第二个由PCB设计控制。第一个和第三个是由驱动类型决定终结匹配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阻抗匹配是反射最少的匹配,不是输出最大功率的匹配。共轭匹配才是输出功率最大的匹配。 ...

对的,共轭匹配才能使输出最大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阻抗不连续的地方通常有三个:

1、信号源与传输线之间;2、传输线本身不均匀(比如过孔,线忽宽忽窄,转直 ...

很正确,还是令兄很有见解;传输线不均匀还表现在参考平面不完整,例如跨岛等。

跨岛我倒没有想到,确实如此!不连续的电源或地平面影响阻抗的连续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阻抗匹配有几种,对电压驱动型的电路要做好源终结(或者叫源端匹配),SDRAM的并行线前端串联的33欧姆小电 ...

这点也很正确,补充几点,基本和你的保持一致:
1)33欧姆的电阻是源于源输出特性决定的,源端电阻一般在十几欧姆到几十欧姆,如果传输线走50欧姆阻抗,那么一般源端串联匹配电阻就是几十欧姆。
2)对于终端匹配,也分多种,如串联匹配、并联匹配等,具体还需要看驱动类型。

网友F:
另外,减少源内阻、增大负载电阻固然能提高驱动能力,但是也带来了容易受到附近微分电路干扰的后果。理想的情况是在消耗电流(就是调整负载电阻的大小)和抗干扰能力之间做到平衡。

问一下  一从陶令 大神  这里的微分电路的干扰是指是什么

难道是 微分电路产生的尖刺(陡峭的上升和下降沿)  引入的高频干扰吗?  劳 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