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短路

楼主(2013-08-18):
在H桥中将MOS管DC并上续流二极管是否会造成电机换向是电源短路?

网友A:
自己画出图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貌似,没有双向导电的MOS,既然没有,你怎么能叫它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画出图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可见,D10与QA1内部寄生二极管同向并联。QA1内部寄生二极管若不会使电源短路,则D10也不会使电源短路。D10若会使电源短路,则不必接上D10,QA1内部寄生二极管已经使电源短路。

D100串联100欧电阻再与D10并联,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网友C:
肯定不会短路的  其实MOS管里面有一个这个方向的二极管
在H桥中可以不接此二极管  也可以接上
但是第一次看到你的这种接法  两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可见,D10与QA1内部寄生二极管同向并联。QA1内部寄生二极管若不会使电源短路,则D10也不会使电源短路 ...

那个是我接的TV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会短路的  其实MOS管里面有一个这个方向的二极管
在H桥中可以不接此二极管  也可以接上
但是第 ...

那H桥短路还有什么原因?每次电机换向时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是我接的TVS

这个TVS再串联100欧电阻,什么用也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H桥短路还有什么原因?每次电机换向时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有没有加死区时间啊    最大的可能是切换过程中控制时序使上下桥都打开了

网友D:
是的,可能是未设置死区时间。

网友E:
MOS关的导通和关断都需要时间,必需等该关的关死才能去接通同一侧的管子,还要留够余量,学名叫死区时间。

网友F:
对H桥理解还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关的导通和关断都需要时间,必需等该关的关死才能去接通同一侧的管子,还要留够余量,学名叫死区时间。 ...

我用的IR2184驱动,它应该带了死区时间的吧

网友G:
同时导通就瞬间短路了。

网友H:
掌握好死区就搞定了!

网友I:
驱动IC虽然有死区,但是软件上最好也给定死区比较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IR2184驱动,它应该带了死区时间的吧

这个死区由你用的MOS管栅极电容量和驱动电压决定,芯片内置的不一定合适。
另外,对于电机驱动初学者来说,还有个容易忽略的地方:
直流电机的转子是有机械惯性的,运转中不等它停下来就直接加上反向电压来换向,属于反接制动,这时外加电压和电机机械能发出的电压叠加,电流会远超正常工作电流,如果是大功率电机(电枢内阻很小)或者拖动了惯性大的负载,这个现象更严重,也可能导致MOS管过流烧毁。
一般是首先用能耗制动让电机停下来,也就是把两侧上桥臂或两侧下桥臂同时接通,占空比由小到大变化,利用电机内阻消耗能量,等电机基本停下之后再换向。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这个死区由你用的MOS管栅极电容量和驱动电压决定,芯片内置的不一定合适。
另外,对于电机驱动初学者来说 ...

有道理,虽然不懂,但是这种细节处理往往是最重要的且出现问题也是最致命的。

网友K:
末端那是什么东东,串电阻

网友L:
二极管发生什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死区由你用的MOS管栅极电容量和驱动电压决定,芯片内置的不一定合适。
另外,对于电机驱动初学者来说 ...

有道理,我一直都是让它直接从正向全速突变到反向全速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