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时的电池压降奇怪现象

楼主(2013-08-18):
遇到个奇怪的问题,
一般我们知道,电池内阻如果是100毫欧,那么输出电流为1A时,电池电压必定比空载时的电压要低0.1V。
可是发现奇怪的现象:
1.有一个锂电池升压电路,开关频率为1M,输出为5V1A,改变电感值的大小时,电池压降不相同。当电感为4.7uH时,电池电压降低了0.2V,当电感为2uH时,电池电压降低才0.05V?
2.很久以前测的一个升压电路,参数我都忘记了,只记得用3V直流电源给他供电时,电源电压反而升高到3.3V,这个升压电路是LED驱动来的,输出应该也在3.3V左右,电流是多少我忘记了。

网友A:
当电感由4.7uH改为2uH后,电池的输出电流还是保持1A吗?

网友B:
用示波器挂挂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