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相开关型稳压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3-08-18):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我用了一个极性反转开关型稳压芯片MAX774,按照手册连接的外围电路,是将+5v变成-5V,但是在使用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芯片处于空载状态时,输出端是-5v,但是我在输出端连接一个100欧姆的电阻时,输出电压立刻降到-1.35v,当连接470欧姆的电阻时,输出为-3.5v,也就是说输出电压在随着电阻的阻值变化,电阻越小,输出电压越小,不能稳定在-5V,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A:
输出功率是固定的,电流大了,电压就会被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功率是固定的,电流大了,电压就会被拉低

您好,但是按照手册上的说明,MAX774的输出电流可以达到1A。

网友B:
这类问题一般再仔细看两遍规格书,再仔细查两遍板子自己都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