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的按键触发中断去抖动问题!卡在这里好久咯,大哥救我

楼主(2013-08-18):
  按一下按键 但是触发了好几次中断!不知道怎么来编写这个程序,我加了systick,但是感觉没有起到效果!

网友A:
参考他们提供的代码,有中断处理现成的代码可拱参考的

网友A:
去抖可以做一个延时

网友B:
使用边沿触发而不是电平触发

如果不是这个问题的话那就去抖吧

网友C:
这个......?.....进中断后待一定的时间,再读下IO口,行不行不?

网友D:
兄弟,用中断做按键,一般人估计做不了啊!
用定时器做扫描按键吧,这个简单,我们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E:
你是不是没有清除中断啊,我上次做的时候忘了清中断就一直有按键按下

网友F:
如果硬件去抖不行,同过软件来去逗,按键中断启动个定时器,读IO电平获取键值,定时10ms,定时器的中端里面再次读取键值相等在做键值处理(这是按键按下加去抖如果效果不好,按键弹起来在做相同的判断),就可以了!

网友G:
按键中断一般做CUP唤醒吧,做按键用的话,用定时器状态机做吧。可以外滤波电容,内部呢,第一次进入中断后,启动定时器做一下定时,30ms后退出判断一下IO口状态,如果是预期的状态,做处理相应的操作,否则不处理,或者说进入中断后处理,然后判断电平恢复。每次按下中做一次处理

网友H:
终端可比 普通的if不加延时的  还要灵敏。您要想用中断的话,可以这样写。 第一次触发中断了以后,立马断掉 中断,然后延时 30ms后,重开中断。这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