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2F675的AD转换偏差问题

楼主(2013-08-19):
最近用PIC12F675做一个小东西,AD采集蓄电池电压,低于13.3V时输出低电平,高于13.4V时输出高电平,用的参考电压是单片机VDD,VDD用的是蓄电池经过HT7550得到(实测4.91V),AD转换每隔10ms采集一次,采集10次取平均值,现在用稳压电源测试发现的问题是,周六下午接上13.3V,AD平均值是0x294,输出低电平灯不亮,然后一直工作,到周一早上来看发现灯亮起来了,读出AD平均值变为0x29a,这时7550输出还是4.91V,稳压电源13.3V也没有变,周六下午连续工作3个小时是没问题的,真弄不明白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附上电路图

网友A:
1、你是否明白:如果想要ADC转换后的结果尽量准确,需要保证哪些条件?
   你不妨自己尝试着回答看。
2、你是否明白13.3和13.4的判断应该有一定的回差空间,否则一点回差也没有,则结果可能在两者之间不停来回跳动。

楼主:
多谢版主指点,按我的理解,想要ADC转换后的结果尽量准确,1必须保证参考电压准确,2必须保证要采集的电压准确,3优化软件滤波算法
现在参考电压实测都是4.91V,应该算是稳定的,软件还有待优化,不过按目前的应用应该足够了,我想出现这个问题会不会是分压电阻阻值变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保证我读到的AD值是我想要的呢?
对于回差空间,我现在是这样做的,13.3-13.4V直径分2种情况,1灯没亮起来时在这段电压范围灯是不会亮的,2灯亮起来之后在这段电压范围灯是不会灭的,这样只要保证AD精度,就不会来回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指点,按我的理解,想要ADC转换后的结果尽量准确,1必须保证参考电压准确,2必须保证要采集的电压 ...

皮相而已,请百度更多的有关ADC的**阅读了解其中精髓。

网友B:
AD输入引脚加电容。

楼主:
多谢楼上,AD输入引脚有加电容,还是不行,短时间内AD值是稳定的,工作时间越长AD值会缓慢上升,老化2天时间前后相差0.28V那么多,继续百度,继续试验......

网友C:
分压电阻的稳定性也要考虑,试作用个电压表跟踪一下A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压电阻的稳定性也要考虑,试作用个电压表跟踪一下AIN

多谢,昨天接了个3V的LDO到AD口,老化到今天一直都很稳定,AD值一点变化都没有了,看来是分压电阻不稳定,是不是我取值太大了?但是如果减小的话功耗就上去了,这种情况有没有必要加运放?

网友D:
你这电路图画得,九曲十八弯啊!看得都头疼。分压电阻的精度?温度变化对分压电阻影响较大。另外你电源纹波也对AD精度有较大影响,不要用万能表看,用示波器看看纹波,采样时间、采样数量、平均值算法也有影响。
另外找了一下你的分压电阻,分压电阻取值太大,导致干扰信号影响你的采样也有可能。

网友D:
AD输入引脚上的电容加了多大?一般104,再大也有取10uF的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这个是protues仿真画的,电路很简单,2个分压电阻采集13.3-13.4V电压,AD输入引脚上的电容是104,电源纹波10mV-40mV,Tad=4uS,每10ms采样一次,采10次取平均值,分压电阻确实大了,用手摸其他引脚时AD会有抖动,目前精度满足要求,只是不稳定,我再试试加个运放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昨天接了个3V的LDO到AD口,老化到今天一直都很稳定,AD值一点变化都没有了,看来是分压电阻不稳定 ...

1. 10K的分压电阻不算大,电阻最好用金膜。2.用手摸其他引脚时AD会有抖动,电源的去偶电容加大一点。3.AIN并个0.1u以上的电容。

楼主:
加了一个运放做阻抗变换,老化了2天,稳定多了,只是温漂不知道怎么解决,用烙铁头靠近加热后AD值会比常温下小0.013V,现在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先用着吧

网友E(2013-10-24):
引用 网友C:
1. 10K的分压电阻不算大,电阻最好用金膜。2.用手摸其他引脚时AD会有抖动,电源的去偶电容加大一点。3.AI ...

请教一下,为什么用手摸下其他引脚ad采集有抖动呢?是因为静电影响吗

网友F(2014-03-27):
可以分享一下源程序吗?看了你的这个帖子,我自己也在做这个东西,可是没成功,希望得到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