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急!本人做的时间计数器,存在仿真错误,求指点求改正

楼主(2013-08-19):
求各位指导改正啊!着急!附件里有multisim文件和word说明!谢谢啦!

网友A:
仿真图太乱了,看不了,单独一个的计数加显示,不知你有没有测试成功??如果没有单独测试过,就这样连是很难知道错在哪的。建议你一个个的测,最后才全部连起来,这样就很容易知道错误在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图太乱了,看不了,单独一个的计数加显示,不知你有没有测试成功??如果没有单独测试过,就这样连是很 ...

我希望用161或者160构成24进制,在multisim下仿真,用来显示小时,您是否能给予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