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输出PWM的怪问题

楼主(2013-08-19):
       使用的是STM8S003F3这个芯片的TIM2.CH3输出PWM,也就是连接在PA3引脚上,单独试验时没有任何问题,包括通过一个旋转编码器(接到PC6、PC7,其中PC6配置为中断输入)调节占空比,再通过示波器观察一切都正常。
       现在就是多加了一个12864屏幕,串口驱动,接到PC3、PC4上,显示当前旋转编码器的数值(设计是顺时针数值变大,逆时针减小),烧写完后显示是正常的,顺时针数值变大,逆时针减小。
       然后接上示波器想看下波形,问题来了,旋转编码器的效果刚好相反了!顺时针数值变小,逆时针变大!示波器上的波形也有问题,占空比只能在0%-5%之间,转一下编码器就乱跳一个占空比,把探头从示波器上拔下来(还勾着PA3)也还是相反的。继续试验,把探头的接地夹子夹到PA3,同样出现了效果相反的问题。开始怀疑是pwm波形影响了编码器,就从PA3接一根杜邦线出来靠近编码器,但这样并没有出现刚才的问题。
       求解救

网友A:
用过PWM调节电机速度没问题啊

网友B:
编码器是不会受影响的,如果有影响就吧上拉电阻减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是不会受影响的,如果有影响就吧上拉电阻减小一点。

我就是觉得奇怪,编码器不是失灵,而是刚好相反,如果是失灵的话很大可能是受干扰了,但它却动作刚刚好相反,令人费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觉得奇怪,编码器不是失灵,而是刚好相反,如果是失灵的话很大可能是受干扰了,但它却动作刚刚好相 ...

你AB相反了比就反了么

网友C:
有可能是端口的高低电平设置反了   楼主   你重新查一遍  看看

网友C:
我感觉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仔细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端口的高低电平设置反了   楼主   你重新查一遍  看看

就是用示波器探头勾住了才会反啊,移开探头就不反了,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