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SMA9G25无法识别Nand, 请问应该从何入手?

楼主(2013-08-19):
自己做了一块SMA9G25的板子, 四层.
DDR用的是美光MT47H64M16HR,
Nand用的是镁光MT29F2G08AAD.
现在发现的问题是Nand无法识别, 在Sam-ba中无法对Nand Flash进行Enable操作.

在sam-ba2.12中对DDR进行Enable操作, 正常. 读写文件比对过, 没有出错.
但是Enable NandFlash时, 显示加载一个bin文件到DDR中, 然后SAM-BA就无响应.
此时串口输出了一行报告当前bin文件(配置, 初始化Nand用)的版本信息等. 源文件截取如下:
TRACE_INFO("-- NandFlash SAM-BA applet %s --\n\r", SAM_BA_APPLETS_VERSION); //只执行到这句, 后面的信息都没有输出到串口.
TRACE_INFO("-- %s\n\r", BOARD_NAME);
TRACE_INFO("-- Compiled: %s %s --\n\r", __DATE__, __TIME__);
TRACE_INFO("INIT command\n\r");

现在感觉现象是执行了第一句后, 执行第二句的时候就跑飞了.
如果用原厂开发板, 同样的操作, 后面的信息都会在串口输出

请教下, 这样的问题如何定位, 如何再往下查?
是否是DDR的问题? 在SAM-BA里尝试发送一个文件到DDR然后读出, 又没有发现有错.

网友A:
首先确认一下nand芯片本身是否正常,还有排除一下焊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认一下nand芯片本身是否正常,还有排除一下焊接问题。

谢谢jlass的回复.

现在看那个源文件就是发现, 还没有执行到配置Nand就跑飞了.
因为总共有四句语句, 执行后应该是输出基本信息到串口, 而现在是执行了第一句后面的都没有执行.

单纯的输出字符串到串口就有问题, 所以怀疑DDR的问题. 但是写入和读出文件又正常. 所以感觉有点奇怪.

网友A:
因为你有原厂开发板,所以你的原理图和PCB图一般来说不太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你的任何问题优先考虑芯片质量的问题和焊接的问题。

如果你怀疑DDR的问题的话,要么是PCB图上的等长要求没做,剩下的也是芯片质量的问题和焊接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有原厂开发板,所以你的原理图和PCB图一般来说不太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你的任何问题优先考虑芯片质量 ...

谢谢jlass的回复.

现在测试结果是, 如果用SAM-BA工具往DDR中写文件. 有些文件写进去再读出是正确的.有些写进去再读出有部分字节不正确.

所以, 应该还是DDR的问题. 但奇怪的是, 写入DDR出错时, 就是某个特定文件特定地址, 出错后的字节也是相同.
例如在写一个bin文件到DDR时, 0xD3E0地址开始出错, 大概有十个字节左右. 每次都是这几个字节, 而且出错后, 每次这几个字节出错后的值都是一样的.
觉得如果DDR部分layout出问题, 应该是在写或读时, 随机出错. 不应该固定一个地方. 而且现在手上两个板子都是同样的问题.

准备换个DDR试试

网友B(2013-10-29):
请问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解决了么

阻抗匹配的问题.
调整阻抗后,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