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流风扇,供电电压调节问题

楼主(2013-08-19):
家里有一批24V风扇,现在电源是48V电源,而且48V风扇也不好买
就想把24V风扇用在48V电源下。
想用单片机输出50%占空比的方波,这样输出的直流平均值就是24V,就是这样用可以吗?

网友A:
单片机输出5V不能让MOS完全打开吧?

楼主:
控制电平我处理过了。主要是看MOS输出部分

网友B:
会把风扇烧掉了!

网友C:
有测试过撒?

网友D:
学习下,看高手解决

网友E:
这个电路是否能够正常工作,要看你的M是什么电机。
若是普通的直流电机,无论是串激、并激还是永磁,均可正常工作,因为这些电机内部没有电子器件。
但若是无刷电机,可能会损坏。因无刷电机内部是三极管控制,这些三极管能否承受48V以上的电压未知。三极管若是不能承受这么高电压,一个两个PWM周期就有可能损坏。

网友F:
可以工作,测试一下就知道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老师回复。谢谢maychang老师全面分析。感谢。

网友G:
有风险,导通时48是直接加在24电机上的。你换个方式想想 我用和你一样的电路把100V的直流电压通过占空比2%的调制后加在耐压6.3v电容上。等效值也才100x2%=2v,你说电容击穿吗?建议你加个电感,电容,用电感流过的电流不能突变对电容充电使电容端电压维持在48x占空比范围内,但电感取值,电容取值你要用BUCK的计算公式计算,也就是做个简易buck

网友H:
楼上说的对,做个简单的BUCK电路就行了,或者用电源芯片

网友I:
估计直接启动不了!直接串联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