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周期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3-08-19):
CY7C63813,
时钟设置如下:

我采用12M的CPU CLOCK (24M 的sys clock,2分频);
一条nop占用4个机器周期,一条nop指令大概是0.33us (4*(1/12M));

但是我实际测量计算却得到一条nop指令大概占用了1.44us;相差了4倍。

请问是为什么??是我设置出错了吗?
谢谢。

网友A:
如果你采用CPU Clock是12MHz的话,一个nop指令是4*(1/12M)
还有一点是,你写在C代码中,还是纯粹的汇编。如果写在C代码中,“{ }”这样的括号好像都占指令周期。如果纯碎的汇编,测试的比较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