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推荐一款称重系统的数据采集芯片。

楼主(2013-08-19):
称重传感器输出的是mV级差分信号。
可供使用的电源有5V(单片机使用的)和正负15V(LED和接近开关使用的)。
串行接口,且方便与3.3V的单片机C8051F340接口,能不用电平转换就最好了。
最好抗干扰能力强的,之前用过HX710,抗干扰性能差。
也试过ADS1230,悲催的是可以测量用电阻搭出来的模拟传感器信号,不过都是固定电压,实际测试传感器信号是动态的就不行了,一直没找到原因。:(

网友A:
拆个电子称看下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个电子称看下不就知道了吗?

手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