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用ise14.2的几个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3-08-19):
se, ce, ic, TE, ICE
ERROR:Pack:2309 - Too many bonded comps of type "IOB" found to fit this device.
ERROR:Map:237 - The design is too large to fit the device.  Please check the Design Summary section to see which resource requirement for
   your design exceeds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in the device. Note that the number of slices reported may not be reflected accurately as
   their packing might not have been completed.
求大侠们帮帮忙 小弟初学fpga 不大明白,网上说改一下IO口 怎么改啊
还有一个 我在网上下的一段代码,要调用quartus ii 的altsyncram模块,我用的xilinx,该怎么修改??
谢谢谢谢

网友A:
看提示是说芯片资源不够了。

网友B:
1,对对所有资源和目标芯片所能提供的资源
2,altera的IP不好直接移植到xilinx,搞清楚这个IP的功能及时序,在xilinx生成(如果有的话)或自己写一个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