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运放电路分析(运放+三极管)

楼主(2013-08-19):
从别人那拿到的一个电路图。
不过,只是原理图,没见过PCB,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元件都会焊接。

有两个问题:放大倍数该如何计算,两组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三极管只是增加驱动能力. 不影响放大倍数的计算

网友B:
差婚与推挽

网友C:
差分和推挽,但可能会产生交越失真,没有RL, VCC是多少?总觉得电路不成熟,也没什么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分和推挽,但可能会产生交越失真,没有RL, VCC是多少?总觉得电路不成熟,也没什么反馈? ...

VCC是15V,运放的反向输入端是15V  GND

怎么是差分放大的呢?输入的是单极性的。

我分析的是三极管的E端电压等于2VOUT。这样,就可以按照运放的虚短虚断来计算放大倍数了。推挽输出倒是也能理解。

但是,这个电路的设计明显与通常用的那些放大电路不一致,尤其是R11-R14这几个电阻设置的,比较麻烦。不知道这样是否有什么优点?

另外你说的RL ,这个L要加到什么地方合适呢?

关于交越失真的问题,确实可能会有。这个电路是个电压检测电路的一部分。检测完的电压只做显示并作高低值报警,在0点的失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网友:
后面的是推挽输出,增强输出功率的。

网友D:
放大倍数不会计算  最后一级互补推挽输出是增大输出功率

网友E:
运放的输出能力有限。

网友F:
前级到底怎么输入?
后级推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级到底怎么输入?
后级推挽

前级接的是运放的输出,最典型的放大电路。没有什么特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大倍数不会计算  最后一级互补推挽输出是增大输出功率

R11 R14  三极管相连的点,等于2VOUT。 可以假设不等于,然后就会引起负反馈,然后在运放的作用下两者相等。

有个这点,就可以用运放的虚短虚断了。列个方程,就能解出来放大倍数。

关键是,这个电路为啥要这么设计呢...不明白。这个仿真也仿真不出来: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