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的TCP/IP编程问题

楼主(2013-08-19):
小弟买了研 旭的至尊版,附带的TCP/IP例程,可以运行,接收到的数据如下
【Receive from 192.168.1.11 : 1024】:0102030405060708090
小弟看了半天程序,有如下问题:
1:发送数据的函数应该是void TCPActiveTxData(void)吧?
void TCPActiveTxData(void)
{
    Uint16 i;

    for(i=0;i<10;i++)
         *(TxEthnetFrameBuffer+ETH_HEADER_SIZE+IP_HEADER_SIZE+TCP_HEADER_SIZE+i)=i+0x3030;
    TCPTxDataLenth=i;
    Prepare_TCP_Frame(TCP_CODE_PSH|TCP_CODE_ACK);
}

但是为什么会发成0102030405060708090这样的数据呢?  还有这个0x3030是什么用的?

小弟开学才大二,求各位大神指导.

这个是附带的例程

网友A:
不知道   有用过旭研开发板的同胞们出来分析一下

网友B:
不知道,估计要看接收端是怎么解码的啊,或者TCP/IP协议

网友C:
0x3030代表两个字符‘0’ ‘0’,10次循环i+0x3030执行后依次得到的字符就是‘0’‘0’,‘0’‘1’,‘0‘’2‘,’0‘’3‘,’0‘’4‘,’0‘’5‘,’0‘’6‘,’0’‘7’,‘0’‘8’,’0‘’9‘

楼主:
引用 网友C:
0x3030代表两个字符‘0’ ‘0’,10次循环i+0x3030执行后依次得到的字符就是‘0’‘0’,‘0’‘1’,‘0‘ ...

那为什么我把0x3030删了,程序就不好使了呢。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DSP是32位的,数据是Uint16的,所以把0弄来占位?
微机原理都没学呢,倍感压力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我把0x3030删了,程序就不好使了呢。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DSP是32位的,数据是Uint16的,所以把 ...

跟位数无关,是因为TxEthnetFrameBuffer单次写入数据为2字节。去掉0x3030,收到的数用十六进制查看是00 00 00 01 00 02 00 03 00 04 00 05 00 06 00 07 00 08 00 09,这些数据是显示不了字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0x3030代表两个字符‘0’ ‘0’,10次循环i+0x3030执行后依次得到的字符就是‘0’‘0’,‘0’‘1’,‘0‘ ...

说的有道理  但是他每次收到的数据最后怎么多了一个字符'0'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我把0x3030删了,程序就不好使了呢。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DSP是32位的,数据是Uint16的,所以把 ...

4楼解释的很对  与DSP多少位没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的有道理  但是他每次收到的数据最后怎么多了一个字符'0'呢

这个就要楼主自己调试程序,结果分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要楼主自己调试程序,结果分析了。

我想问问   你看楼主分享的接收字符中   为啥最后有个090呢   多了个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问   你看楼主分享的接收字符中   为啥最后有个090呢   多了个0

具体也不清楚,不过从整体来看,应该是前面少了个0。数据不会无缘无故多,只会丢。

网友D:
估计这是个基地址

楼主:
同样纠结于多出来的那个0,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样纠结于多出来的那个0,求大神解答

我希望你在发送的循环中    将循环次数减少看是否还会多出一个0 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