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请教廉价CPLD实现I2C的方案

楼主(2013-08-19):
打算用CPLD实现I2C的功能,请问哪位有经验?
各家都有I2C的实现,但是好像Altera的开发板比较多,但是芯片还是Lattice的便宜,而且引脚也少。
请赐教。

网友A:
做过spi,没有做过i2c,不过感觉好像都差不多,要不了多少资源。

网友B:
主?从?还是主从都有?
i2c很好实现的,但如果要做成一个非常非常通用的,有点小烦。

楼主:
I2C Master,只要能发出一定序列的命令就可以了。
不需要做通用的,请版主提出建议,我还是CPLD菜鸟。
希望先入门,然后弄明白,芯片批量也要便宜一点,封装小一点,呵呵。
纠结于从哪家的入门呢....

网友B:
发出的序列时序是否固定?
可以先将代码写出来,然后综合实现看看用了多少资源,这对你选型会更有帮助。
选用哪家的都差不多
altera的,max系列cpld结构更像是小容量的fpga
xilinx的,多为传统的cpld结构,适合做逻辑控制
lattice的,没怎么用过,但其结构整体与xilinx相近,价格确实是这三家中最便宜的。

个人建意选用altera的:
1,成本不是很高
2,其结构类似fpga,适合做时序逻辑方面的工作

楼主:
谢谢版主,发出的时序是固定的。
除了I2C命令,其他的就简单了是一些高速的D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