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使用LS03-05B12S时每个周期中峰值处为什么都存在相同尖峰脉冲

楼主(2013-08-19):
我们在测试电流中发现使用LS03-05B12S时,每个周期中峰值处都会存在一个相同的尖峰脉冲,去掉电源模块后测试、或检测点取在电源模块之后,尖峰脉冲消失。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B:
发个图吧。

楼主:
这是接线图,大家帮忙看看

接线图

接线图

网友C:
外围元器件  有没有选对  楼主   这个需要仔细查查

网友D:
你好,能将你测试的波形分享吗?LS系列产品是属于开关型的电源,在MOSFET开通与关断时都会产生噪声,你所测到的尖峰应该就是开关噪声,但具体分析还需要你提供波形图。

网友E:
还是让版主  帮你诊断一下吧  楼主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已经通过私信和版主沟通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