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DE编译器里面有没有对代码大小可以进行优化的选项?

楼主(2013-08-19):
请教一下,MPLAB IDE编译器里面有没有对代码大小可以进行优化的选项?

网友A:
有的,看附件图片

网友B:
建议勾选上Global,Assembler,Speed,Global后面的数值可以在1~9内选择,对应不同的优化等级。
Debug可以不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勾选上Global,Assembler,Speed,Global后面的数值可以在1~9内选择,对应不同的优化等级。
Debug可以不 ...

我分别试了一下Global后面的数值0-9,,但是编译出来的结果没有发生变化,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分别试了一下Global后面的数值0-9,,但是编译出来的结果没有发生变化,一样的 ...

谁告诉你,优化等级不一样,编译后的代码大小就一定不一样呢?

你自己发现的定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告诉你,优化等级不一样,编译后的代码大小就一定不一样呢?

你自己发现的定理吗? ...

BZ说的是,但是不同的优先等级选择,编译出结果一样,哪有啥用?还是其它咋的,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看附件图片

修改Global0-9,编译之后,代码大小没有改变呀?赐教

网友C:
楼主编程水平已经顶级了 编译器已经无需优化了

网友D:
我优化了之后,反而更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BZ说的是,但是不同的优先等级选择,编译出结果一样,哪有啥用?还是其它咋的,赐教!! ...

再问你一次:谁告诉你,优化等级不一样,编译后的代码大小就一定不一样呢?

优化的作用是根据代码来的,如果代码已经无法优化,则选择什么样的优化等级都是一样的,例如,你就写一个空函数,怎么优化的结果都是一样。

童鞋,你不要想当然好不好呢。

网友E:
ide没有优化的功能吧,只有编译器才有,mplab只是环境而以,而编译器是picc或c18啊,他们才有优化的本事

网友F:
对于简单的测试程序,确实没什么优化的,你可以写一个IF ELSE 超多的试试,另外,现在新版的XC8 编译器已经没有优化级数选择,只有PRO/STANDARD/FREE 选项,实际测试过,一个2K以上的程序选择PRO版本优化后只有STANDARD的80%左右。也就是说,优化量大约20%

网友G:
老叶很懂啊,专家级

网友H:
额,C30可以,貌似要收费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有的,看附件图片

你说的这个选项在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