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FLASH的问题

楼主(2013-08-19):
1  FLASH的单字节读写问题
2 寿命问题
写3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 初始化函数  参数为起始地址   终止地址  页数  页大小
第二个函数  数据写入函数  输入参数为  起始地址   写的数据个数  数据缓冲区
第三个函数  数据读出函数  输入参数为  起始地址   读的数据个数  数据缓冲区

这样,什么均衡啊   寿命 都由这2个函数 来保证 要求是尽量占用少的内存 尽量快,尽量保证说明

网友A:
用多个扇区存储你的每次写的结构块。再用一个扇区来做索引指定你当前存储到什么地址了。只有全部的扇区写完了,才擦除整个扇区。又从头开始写。这样每个扇区中每个位置基本能得到同样多次的擦和写。这样就寿命均衡了。上过课吧?像黑板一样。老师写完了一板,才全部擦了,重新写。而不是每写一次就擦一次在同样的位置。而且其它位置没有写到也没有擦到。

网友B:
好办法啊。

楼主:
仁慈的上帝啊,九歌就是你派来的使者吧  真是个好办法哦

网友A:
老师擦黑板,我从小就知道了。你们竟然不知道呀?

网友:
flash不能单字节读写的,新唐的单片机貌似没有EEPROM,所以你只能用九哥的方法块擦写了。

网友A:
能32位的读写,但是擦除是按块的。

楼主:
发个文件  跨地址 跨字   任意字节读写  刚对MO516写的  注意ISP.C上面的头文件  改成自己合适的即可  ISP.H 有两个宏  调用这两个宏 就可以了

楼主:
没有做数据均衡处理  地址范围是 0 --4095     都是按字节为单位的

楼主:
九歌的方法有个问题,索引地址是固定的吧,每写一次,索引地址更新一次,索引的块也怎么处理啊。

网友C:
如果你的数据没有0xFFFFFFFF,就可以不用索引。

网友A:
索引的块当然是递增的写,1块,2块,3块……或者块的首地址。也可以在你的固定的数据结构块中加入一个特定的标志,如数据块结束符号0X14131338.就算数据中有0XFFFFFFFF也不怕。再厉害一点的话,加入块头,块尾,块序号和校验和。更厉害的加入有纠错功能的校验和冗余备份算法。做技术的就是折腾,总是有办法折腾它对付它的。

网友D:
九哥在芯唐方面就是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