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极管驱动mosfet管的完整电路图!!!主要参数如下!

楼主(2013-08-19):
求助三极管驱动mosfet管的完整电路图,mosfet管参数VDSS最大为12v左右,承受电流10A左右,导通内阻5毫欧姆左右?

网友A:
连方案都要伸手啊?还要完整电路图,也没有说应用场合,这样不合适吧,好歹你自己弄个大概的方案出来的大家一起讨论讨论呗。

网友:
我以前上传的电磁炉资料
里面有三极管驱动IGBT电路
楼主可以搜索一下我的帖子 在电源技术版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方案都要伸手啊?还要完整电路图,也没有说应用场合,这样不合适吧,好歹你自己弄个大概的方案出来的大家 ...

  如图所示为boost升压电路,首先pic2f615单片机产生2路pwm波,即pwm1和pwm2.并且pwm1=-pwm2 互为相反,pwm1导通时、pwm2断开,电感L充电;pwm1断开时、pwm2通,电感L上电压和电池板电压一起输到A/D.  前提条件:太阳能电池板产生的功率很小,大概几百mW左右,所以要求电池板功率输入后通过mosfet管、三极管等的消耗一定要很小。   主要问题: 如何选择低功耗、低价格的 mosfet管、三极管,给出具体型号!!   由于本人才开始接触太阳能电池板方面的设计,望各位给与帮助,有相关的设计资料也可以!谢谢!!

网友A:
boost不懂。
MOS要低功耗低价格,,低功耗就是导通内阻小几个毫欧内阻的MOS都不便宜的,你可以拆个电池组的保护板看看,这里面的MOS都是低内阻的,并且也很抠成本的。试试这个SSF5508

网友B:
BOOST还是用芯片吧,你自己做的效率肯定不高,因为要涉及的东西太多了,尤其是不同的工作状态时的控制。你的两个mos驱动不能简单是互补的,上下管驱动是有死区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