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谁知道编写无线解码C语言程序不?

楼主(2013-08-19):
:dizzy:给一个例程,让我参考一下

网友A:
太不具体了吧,是指的曼测斯特解码还是别的?

网友B:
话题有点广泛了。

网友C:
楼主要解码什么编码?

楼主:
编码规则

时间单位:uS(微秒)

H:表示高电平
L:表示低电平

BIT_1=640H+640L
BIT_0=640L+640H

启始位:2540H+2540L+640H

数据体:
ADDR2+ADDR1+ADDR0+WORK+WORK+LOW_0
地址码高+地址码中+地址码低+操作码+操作码+操作码最低位(0或1,如果操作码最低位是0则这个字节=0x00,反之=0x01)

结束位:640H+640L

楼主:
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指点一二

网友:
我也正在搞无线解码,求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有程序参考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