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外部时钟ds1302,我用的是STM32F103

楼主(2013-08-19):
STM32控制外部时钟是不是必须用SPI?可否用普通的GPIO口控制?还有就是SCLK,REST,IO引脚是否需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A:
STM32控制外部时钟是不是必须用SPI?<--NO , depend on the device
可否用普通的GPIO口控制?<---Y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控制外部时钟是不是必须用SPI?

那SCLK,REST,IO引脚是否需要接上拉电阻呢?

网友B:
应该需要接上拉电阻   否则  电平会判断不准确

网友B:
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你也可看看别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