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usart发送问题发送长度太短

楼主(2013-08-19):
usart传送字符串,用的for循环,循环30多次,上传30多个字节,可是循环变量也能到达30,可只能接收到20多个字符这是怎么回事?波特率9600是不行,换快点19200就能发的多一点,再换快点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看下你的接收发送程序的吧,有可能是你吧数据给发送缓存的速率太快

网友A:
你的串口发送缓存的还没有将单签数据发送出去,你后边的数据有直接丢给该缓存,覆盖了前边的数据的

网友A:
你发送一组递增的数据的测试一下的就可以看出是不是这样的了

网友B:
傳送不同筆數據間 加點delay 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C:
USART数据长度我这边有用到400个数据也OK的。你看一下你的程序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你看看你的上位机程序的缓存开多大?

网友:
发送的速度不要太快的。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发送时没有进行对发送完成标志位判断,然后呢,就像上面几位说的那样,因为发送速度太快,上一个数据还没有发送完,下一个数据又到发送缓存里了,因此数据有丢失

网友E:
你的发送程序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E:
你需要判断上一个字符发送完成了才可以的。

网友E:
除非你的fifo非常大,才能够一直发送下去的。

网友F:
目测是没有发送完成

楼主:
感谢各位,该问题已解决。是我的看门狗设置的时间太短了,发送过程中直接跑复位了。

网友G:
楼主直接把看门狗关了不行吗?能不能发份程序我看看?184695562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