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2的布线

楼主(2013-08-19):
我正在布DDR2的PCB。采用4个K4T1G084QQ芯片,串联成32位的RAM。
因为是第一设计这样的芯片。请问下,DDR2的ADDR1,ADDR2,ADDR3,。要等长么。
DATA0,DATA2,......DATA31,这些线要等长么?

网友A:
要等长吧
而且线距,线宽都有说法
线拐弯也有说法,
这个你最好上pcb的论坛,介绍的全面
只言片语的讲解不行,差一点都跑不起来

网友B:
看你的主控是怎么控制这32位数据的。如果是8位控制的,只要组内等长, DQS+,DQS-和DQ0-7等长,组内误差请参照datasheet上的有效数据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