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s管驱动问题

楼主(2013-08-19):
我用上面的电路驱动负载,由于驱动电流比较大r2发热厉害!
请问有什么改进的电路....

网友A:
MOS管打开的时候12V电压直接加在电阻R2上,你是多大功率的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打开的时候12V电压直接加在电阻R2上,你是多大功率的电阻啊?

是的,r2是2w的!我是想有没有其他电路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因为负载时灯来的,我想多并几个!这样r2的值我想再取小一点!

网友B:
你左边不是PWM波么?改变占空比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左边不是PWM波么?改变占空比不就好了?

是可以,但是这时r2这样发热更厉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左边不是PWM波么?改变占空比不就好了?

是可以,没错!我试一下!

网友C:
我也遇到了MOS驱动问题,发热严重

网友D:
为何要用R2?不用R2也就没有发热问题了。
楼主未说明该电路需要驱动什么样的负载,也就是说没有说清楚Load接什么东西。

网友E:
改有N-MOS,负载与R2/MOS_DS串联,行不

网友F:
恩,为什么要用r2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MOS驱动问题,发热严重

MOS管发热一般是由于功耗产生的热量  原因是由于MOS管没有完全打开
如果在H桥中MOS管发热  那就原因多了
lz说的是电阻发热  小功率发热很正常

网友G:
总结一下楼上的
首先  你的电阻发热说明电阻功率不够   如果前面控制的PWM波占空比很高
你可以计算一下  电阻R2的功率应该大于2W
为了不让电阻发热严重   你可以调低PWM波的占空比
还有没明白你的Load是什么意思
负载应该就是R2的位置啊   难道你的load也想得到一个开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总结一下楼上的
首先  你的电阻发热说明电阻功率不够   如果前面控制的PWM波占空比很高
你可以计算一下  ...

恩,是我没说清楚!
其实我这pwm输出是主控器的一部分,负载是一个ac12v的交流产品!
我这个主控pwm输出是模拟交流的脉冲就可以了!我在负载那检测脉冲的变化!
如果接到r2部分,测试是不行的!
r2发热是因为功率的原因,我想知道有没有更好的电路可以输出pwm 信号,就像l298n输出pwm一样不用加电阻!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恩,是我没说清楚!
其实我这pwm输出是主控器的一部分,负载是一个ac12v的交流产品!
我这个主控pwm输出 ...

我建议你可以这样   用E类功率放大   这种电路负载处有一个电感   MOS管可以选择高速开关管  如IRL510
加上输出断的电容    这样更适合交流产品
你可以找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H:
..负载要跟管子串联

网友I:
他的意思应该是要驱动灯珠,将负载与电阻串联到电阻上就可以将电阻上的功耗给降下来,整体的功耗也降低了。